[技术问答] 关于时钟怎么配置

楼主(2017-07-05):
关于时钟怎么配置,我一直很迷惑。但一直都是按照原程序怎么来,我就照着怎么来。但今天,我在整合uart和spi的程序时,他们的时钟配置就不一样,我想问一下,存不存在这样的情况,hxt如果被选做uart的时钟源,spi的时钟源就得选另外一个?

另外HCLK的时钟源选为HXT 和 HIRC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寄存器操作,当然看着不同了。。可能有分别对串口和SPI的时钟配置不。如果是库函数操作的,应该可以合并操作。

网友A:
HXT 和 HIRC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

网友B:
看手册的时钟系统图就知道了。

网友C:
哪个芯片的啊,看看。

网友C:
时钟发生器由如下4个时钟源组成:
 外部4~24 MHz高速晶振(HXT)
 可编程的PLL输出时钟频率(PLL 由外部 4~24 MHz 晶振或内部 22.1184 MHz 振荡器提
供时钟源)
 内部22.1184 MHz高速振荡器(HIRC)
 内部10 kHz低速RC振荡器(LIRC)

网友C:
这下你懂了不。
那是不同频率和位置的。外部的需要自己接晶振电路,内部的启用后,直接用。

网友D:
楼主没有下载手册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