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浮点数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7-07-05):
有谁知道PIC16F1933这个单片机怎么做小数的除法运算啊?它的浮点数保存是怎么保存的?比如:2.135
它会怎么去存储呢?用4个bytes表示出来,怎么表示,怎么得到的?

网友A:
定义一个浮点变量,在调试模式下查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存储了

网友B: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yte[4];
    float f;
}UNION_DATA;
你用这个来定义
UNION_DATA mydata;
madata.f = 3.1416;
//然后就可以看mydata.byte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