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芯片上的数字标志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7-05):
一款芯片不知道详细资料,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芯片上的型号代表什么意思?类似这张图

网友A:
图片看不到   一般的是型号或者是批号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有的

网友B:
ST       M32                   F           103                           V            E                  T            6
公司   32位微处理器  基本型    生产线(Cortex-M1) 100脚  512K字节的闪存   LQFP   –40 to 85 °C

楼主(2017-11-28):
引用 网友B:
ST       M32                   F           103                           V            E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       M32                   F           103                           V            E              ...

主要想知道后面的数字代表什么,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