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空心杯电机 到底有没有刷?

楼主(2017-07-05):
无刷空心杯电机 电子换向器是固定的,柱形铜线圈是旋转的,如果中间没有刷子的话,是怎么连接的呢?

网上也查不到结构详解,感觉国内对空心杯电机的深入研究不多啊,求大神出现

网友A:
有刷空心杯电机转子无铁芯,无刷空心杯电机定子无铁芯。

网友B:
刷一般是说的换相用的石墨电刷,铜刷之类不换相的是不算的

网友C:
有刷的话,肯定有换刷器,达到一定寿命后要更更换的;

无刷主要就3相绕组,定子,转子这些了;

另外无刷都是三相;
有刷单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空心杯电机转子无铁芯,无刷空心杯电机定子无铁芯。

意思就是无刷空心杯电机定子无铁芯,转子有铁芯吗?那不和BLDC一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话,肯定有换刷器,达到一定寿命后要更更换的;

无刷主要就3相绕组,定子,转子这些了;

我想知道无刷的转子怎么和输入线连接的,连接必有接触点,转子在转,输入线又是固定的,如果有接触点就肯定有刷吧。

网友D(2019-02-18):
我们公司专业maxon和faulhaber,有刷和无刷空心杯电机。欢迎联系我曾先生。

网友E(2021-03-17):
拆一个看看吧

网友F:
小型无刷电机一般都是永磁转子的,定子做成空心杯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