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要不要电平转换?

楼主(2017-07-05):
如图所示,这是某个ic的规格书I2C的 Vih,Vil说明,这个ic供电是4.2V的
而CPU那边的I2C接口是1.8V,是内部上拉的,
这样CPU和这个ic 之间进行通讯要不要加电平转换?

网友A:
最好加上

网友B:
有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可用,比如TXB0102、SGM4553Z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可用,比如TXB0102、SGM4553Z这种:

价格多少?要少于1元

网友C:
肯定是要加的啊,除非Datasheet上面明确说明可以兼容电压使用,不然的话你还是要加上电平转换芯片。
不然的话,你得做全系列的试验验证不加电平转换,也可以正常使用。(可靠度)

网友D:
不需要加,上拉到1.8V即可。
大家发送低电平的时候都是0, 高电平的时候是上拉电阻发的1.8V 。
如果都符合I2C的话,4.2V的Vih只有1.4;1.8V的Vih应该也是1.3V左右。所以不需要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多少?要少于1元

TXB0102的价格可能要高些,SGM4553这个1元以内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加,上拉到1.8V即可。
大家发送低电平的时候都是0, 高电平的时候是上拉电阻发的1.8V 。
如果都符合I2 ...

"4.2V的Vih只有1.4;1.8V的Vih应该也是1.3V左右"
这个是怎得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4.2V的Vih只有1.4;1.8V的Vih应该也是1.3V左右"
这个是怎得来的?

你图上有一个。另外一个猜的,常识。
早期是两个三极管导通的电压,现在的很多芯片常温额定电压下典型值为 Vil=1.35,Vih=1.40;

网友E:
400k的速度可以拿mos转

网友F:
IIC的管脚不是OD的吗? 直接上拉到1.8V即可,同意六楼。
如果板子面积够的话,可以考虑预留转换电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