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急:在学习cadence画原理图生成网络表时报错

楼主(2017-07-05):
刚毕业入职第一天,公司要用cadence,以前用的AD,自学想跑一下从原理图到PCB,自己绘制器件原理图和PCB封装,先把这些基本的跑一边,网上查的教程,用cadence里面的ORCAD用的月也是软件自己的库里面的器件,画一个最简单的电路,生成网络表格软件报错,下面是报错内容,我查了是说器件的封装有非法字符,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些错的地方改过来,怎么找到器件的封装再进行修改,刚来真挺急的,希望大神能不嫌烦,给我详细的步骤解答一下,如果有cadence的详细教程分享一下同样不慎感激、{抱拳抱拳}。
下面的是错误代码:
#1 ERROR(ORCAP-36071): Illegal character "Forward Slash(/)" found in "PCB Footprint" property for component instance C1: SCHEMATIC1, PAGE1 (4.30, 2.50) .
#2 Info: PCB Editor does not support Dots(.), Forward Slash(/) and White space in footprint names. The supported characters include Alphabets, Numerics, Underscore(_) and Hyphen(-).

#3 ERROR(ORCAP-36018):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project\liziu2.dsn" -n "E:\PROJECT\NETLIST" -c "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INFO(ORCAP-32005): *** Done ***

********************************************************************************
*
真的很急!!!

网友A:
双击这个器件,修改里面的封装名就好了。

网友B:
报错说的很清楚了Forward Slash(/)     你那个器件的封装名中不能有"/"符号
你进封装改一下

网友C:
很多字符 还有空格 等 都是非法字符,不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这个器件,修改里面的封装名就好了。

嗯 我双击了 出现下图那样的 名字有/但是不能更改啊  我直接点那个黄框里面内容 里面都没出现光标 不知道怎么才能改,除了”/I1”,后面的其他内容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错说的很清楚了Forward Slash(/)     你那个器件的封装名中不能有"/"符号
你进封装改一下 ...

嗯 我知道是有/,这个是非法字符,双击器件,也能看到名字是有“/”的,但是点击那个名称不能修改啊
如下图的第一个黄框内的东西

网友A:
是这一栏啊:"PCB Footprint" 。提示说明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一栏啊:"PCB Footprint" 。提示说明的很清楚。

嗯嗯 上面那个问题没有了 请问一下您图中的“PCB Footprint”后面的那个“QFN-64-8×8”是您自己写上去的吗  如果是您自己写上去的,这个封装是对应哪里写的,比如我画了一个器件我想用0603的封装,画好了器件的原理图库,双击在PCB Footprint后面直接写0603还是写什么,我在安装的文件里找到的0603的封装文件如下,它的名称是“0603rf_wv_12d”我是不是在PCB Footprint后面写“0603rf_wv_12d”这个器件的封装就是0603的了,不好意思啊,刚学这个真的是小白问的问题很低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上面那个问题没有了 请问一下您图中的“PCB Footprint”后面的那个“QFN-64-8×8”是您自己写上去的 ...

就是你说的这样,,直接写对应封装(dra文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