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STM32F030使用MDK5.13编译错误问题

楼主(2017-07-05):
先谢谢您的指导.
       刚刚使用STM32F030C6T6单片机,用keil MDK5.13建立工程编译,MDK装好了对应的pack,固件库用的STM32F0xx_StdPeriph_Lib_V1.5.0。
       工程头文件路径都相应设置好了,可是编译的时候有 非常多的error,下面结合图说明问题,请指导一下哪里设置、操作不对,不胜感激。

图1

图1
图1  图2
如上图1和图2,报错信息如红框内容,报错位置是图2的第487行,提示没有宏定义RCC_CFGR_PLLMULL15,(工程中200+error,基本都是这类错误)
经查发现,在  stm32f0xx.h、stm32f030x6.h头文件中均没有找到RCC_CFGR_PLLMULL15的定义!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我头文件引用问题,还是工程设置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有什么没有宏定义吧。比如芯片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什么没有宏定义吧。比如芯片的名字。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芯片没有宏定义,并且库里面文件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