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楼主(2017-07-05):
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

网友A:
我是这样理解的,单片机的晶振就好比人的心脏,只有跳动才有生命。

网友B:
用来进行定时的,好比时针、分针、秒针,单片机工作的时间长短,由他确定

网友C:
简单地说,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执行程序代码,单片机就无法工作。

网友D:
单片机工作时,是一条一条地从RoM中取指令,然后一步一步地执行。

网友E:
单片机访问一次存储器的时间,称之为一个机器周期,这是一个时间基准。—个机器周期包括12个时钟周期。如果一个单片机选择了12MHz晶振,它的时钟周期是1/12us,它的一个机器周期是12×(1/12)us,也就是1us。

网友F:
现在很多芯片都没有用外接晶振,用内部RC振荡器。。

网友G:
系统时钟确实必不可少的,而且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的关系。。

网友H:
现在有很多单片机都带内部晶振
不过用内部晶振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温度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