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DS

楼主(2017-07-06):
请教各位大师,我有项目用FPGA输出LVDS信号驱动后端IC,总后端IC检测不到LVDS信号,附图是后端IC对输入的LVDS信号电气规范与FPGA的LVDS电气规范,请问是不是电气规范不同造成的,E:\11.jpg谢谢。

楼主:
FPGA和后端IC的LVDS电气规范

网友A:
两边电平标准的一致性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GA和后端IC的LVDS电气规范

不太匹配啊     你看看SPATRAN-6有LVDS吗
不是LVDS25

网友C:
交流耦合还是直流
换一种试试

网友D:
直接测量下吧  看眼图就好了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电气规范完全兼容。只是后端的国产IC有点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