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OD门输出接PNP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07-06):
R3左边是芯片的OD门电路,右边R2代表着继电器线圈电阻,下面是左边分别接5V和0V时的仿真图,我对于三极管不太理解
1.接5V时mos管应该导通,等于三极管基极接电阻到地,为什么仿真结果电阻左端是4.27V?灌入芯片电流是230nA吗?
2.接0V时mos管不导通,根据仿真结果来看三极管基极还是有4.3V左右的电压的,正偏反偏,继电器也应该导通?为什么流过的电流几乎为0

楼主:
一直感觉对三极管一知半解

网友A:
仿真害人,害不懂三极管、MOS管原理的初学者。
估计是模型错了,或者器件选错了。

网友A:
另外,原理图也不正规,OD输出要加上拉电阻,否则MOS管关闭,PNP的基极也有微小电流流过,万用表也是有内阻的呀。电压当然会拉下一些,也就是PN结的压降。

网友B:
描述也说话不对应,从图上看,明明是3.9V,为什么说是4.27V

网友C:
仿真100遍不如用实物验证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100遍不如用实物验证一遍

有道理

网友D:
三极管的偏置电压再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偏置电压再哪?

输入端为5V时,mos管导通,由三极管发射极的VCC正偏置经be端经mos管导通到地。Ic=βIb到Ic到极限后三极管饱和导通
输入端为0V时,mos管截至,Ib=0,所以Ice也为0,所以三极管截止。
老师傅是这样跟我讲的,通过这样控制芯片拐角输出来控制继电器R2的电流通过与否

网友E:
电路都是错的,还是赶紧去看教材吧。

网友F:
电路没有错,三极管是电流器件,至于MOS关闭后出现的三极管基极电压4.3V是很正常的,PN压降,但是没有Ib电流,三极管的放大是Ic=Ie-Ib,  而Ic=放大倍率*Ib。如果Ib=0,Ic也就为0,Ie自然也是0,也就没有输出

网友D:
楼主  好像一切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