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怎么检测直流电机状态,转动/停止?

楼主(2017-07-06):
单片机通过电路控制直流电机转动/停止,因为要控制这个状态,所以怎么用单片机检测马达的当前状态呢?

网友A:
最简单的给个光电信号

网友B:
检测电流,还能顺便发现堵转

网友C:
可以检测电流啊;

或者加霍尔传感器,检测霍尔

楼主:
我用IO口驱动PNP三极管,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控制马达停止或转动,如果我用另一个IO口设为输入,接在控制马达的IO上,直接读取这个IO口的电平可以吗?

楼主:
或者检测三极管集电极与电机之间的电压  ,三极管导通,测量电压为3.3V,不导通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