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程序优化问题和如何评判一个程序编写的好坏

楼主(2017-07-06):
最近用28035编写一个程序,把键盘、显示的程序都加上去后,发现矩阵键盘的第一列总存在不流畅的现象,所以有没有大师知道要如何去分析解决,以及要怎么评判一个程序的好与坏?

网友A:
键盘是中断处理的?还是主函数里面扫描的    如果是扫描的
加的代码多了   可能就会慢了   不能及时的得到

楼主:
确实键盘在主程序中循环的,但在中断采用的是ADC中断,太快,显示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光这些, 也分析不出啥问题.
28035 的主频不高, 不过用来处理键盘还是绰绰有余.
另外, 如果程序已经很复杂, 可以让 CLA 来处理 ADC, 改善运行时间瓶颈

楼主:
什么是CL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