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露天仓库里对货物进行精确定位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比较好?

楼主(2017-07-06):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定位系统相关专揖 25册 143M ◆〓

多谢

网友B:
需求描述太模糊,多大范围?货物量?精准是怎么个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求描述太模糊,多大范围?货物量?精准是怎么个精准?

货物按1万个来算吧,然后一个货物的所占的面积大概是1m*1.8m,一个货物放在一个空位,精准就是要求知道货物放在了哪个空位。可以给个思路吗?感谢

网友C:
每个货物上贴一个电子标签,堆放货物时扫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货物按1万个来算吧,然后一个货物的所占的面积大概是1m*1.8m,一个货物放在一个空位,精准就是要求知道货 ...

这个分自动定位和人工定位两种。自动定位就是在货箱上贴一个有源RF ID,也叫无线电子标签,货场则需要布设定位网络。定位网络由无线接收机和有线通迅电缆组成,布设密度由要求的定位精度决定,用三角形定位法实现定位,定位网络越密集,定位精度越高。但此法成本高昂,一般只有高度自动化的大型集装箱货场才需要。自动定位准许货物在场内任意移动。
另一种方法是人工定位,这个其实不是定位而是通过管理实现。方法是给货箱贴一个唯一标签,条码、二维码、电子标签都可以,货物放好后人工用扫描器录入货箱ID及其位置。此法很简单,成品低廉,但不准许任意移动货物,一旦移动需要人工重新录入更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自动定位和人工定位两种。自动定位就是在货箱上贴一个有源RF ID,也叫无线电子标签,货场则需要布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