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慢启动电路三极管发射极输出电压严重偏低

楼主(2017-07-06):
各位老师好:
最近自己动手做了一个12V慢启动电路,使用的是2N3904三极管。之前用的是面包板,现在改成了PCB,使用的元件都是贴片的.在调试时发现发射极电压偏低,理论上应该是12V,现在只有4V。之前用面包板调的时候是好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驱动电流还一样吗, 驱动电流是多少.
估计基极电阻太大了吧

没有几个人搞得清你的电路, 怎么不上电路图呢

网友B:
不上图的工程师需要更努力了

网友C:
人家是想问问题时才出现一下,早就忘记问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