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电路都问题么

楼主(2017-07-06):
各位大神,我想做一个开关电源,380V整流后接变压器,输出4组正负15V,2组15V,1组18V,1组24V,用反激,芯片用的是UC3844,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电路可以实现么。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微信截图_20170706121051.png

网友A:
如果自己没有做过电源,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没有做过电源,不要折腾了,

大神  老师让自己设计,是自己课题的一部分,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没有做过电源,不要折腾了,

大神,这个电路主要是给IGBT驱动 和cup板供电,请大神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芯片改用3843
图太乱啥也看不到。按照规格书上的原理图抄吧
你图上输出电解电容会爆的,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改用3843
图太乱啥也看不到。按照规格书上的原理图抄吧
你图上输出电解电容会爆的,自己想 ...

谢谢  老师指点,电解电容极性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改用3843
图太乱啥也看不到。按照规格书上的原理图抄吧
你图上输出电解电容会爆的,自己想 ...

老师 我想问一下反激电路最多能输出几路?我在网上查到2到3路比较多,我输出这么多能行么?

网友A:
多路输出没有问题的,注意交叉调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输出没有问题的,注意交叉调整就行

老师  我想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您能帮帮忙设计电路么(有偿)?老师,我这个做不出就毕不了业啦。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  我想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您能帮帮忙设计电路么(有偿)?老师,我这个做不出就毕不了业啦。谢谢 ...

有偿?
哈哈,
相信我,我开的价你是不会接受的

去淘宝上找人帮你做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偿?
哈哈,
相信我,我开的价你是不会接受的

好的,谢谢老师,老师以后有问题能请教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偿?
哈哈,
相信我,我开的价你是不会接受的

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地方没有弄明白,请您帮我解释一下吧:老师,我看到有的教材使用Vor和管子的耐压来确定匝比的 Vor=n*Vo,老师这个公式和Vin=Vo*n不就一样了么(Vor=Vin,占空比50%么)?老师,这个Vor的取值范围在100--135之间是不变的么,要是513V输入的话,Vor应该取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地方没有弄明白,请您帮我解释一下吧:老师,我看到有的教材使用Vor和管子的耐 ...

别别,可别叫我老师,我其实是个屌丝了

你用的是反激拓扑,反激拓扑满足Vor/Vo=Np/Ns,
Vor是反射电压,Vin*Ton=Vor*Toff ,Ton+Toff≤T,
反激是不存在Vin/Vo=Np/Ns的,正激才会满足这个公式。
两句话和你说不清楚,你只能找本开关电源书啃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别,可别叫我老师,我其实是个屌丝了

你用的是反激拓扑,反激拓扑满足Vor/Vo=Np/Ns,

谢谢老师百忙中给予解答。老师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根据管子耐压确定Vor,根据Vor来确定Dmax,老师是不是只要管子耐压足够大,Vor就可以增大,就可以让Dmax=50%,所以Vor不是一个固定的值,Vor最大可以=Vin ,Vor大了,n就大了,n大了是不是会带了别的弊端(我认为会加大漏感,是Toff时瞬间冲击过大烧坏管子),所以人们根据经验选择Vor=(85V--135V)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