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78E052D使用

楼主(2017-07-06):
求助,本人目前使用W78E052D中的P4.0通过一个反向器控制一个蜂鸣器,由于以前的反向器采购不到,现在中间的反向器换了一个为带bus hold功能的,不管W78E052D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蜂鸣器都响;W78E052D怎么设置为单独的输入输出模式;查了datasheet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先把mcu連到反向器的接腳斷開看看。
如果還會叫的話,就跟mcu無關。

网友B:
三极管可以做反相器。

网友C:
万用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看看到底是什么电平。。

网友D:
怎么接的,是不是接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