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转载】iTOP-4412开发板-ssh常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7-06):
本文转自迅为论坛:http://www.topeetboard.com
用户在使用 ssh 的时候,常常会碰到无**常使用的情况,本文档介绍 ssh 使用需要特别
注意的几点。
一、基本网络,软件安装以及配置
ssh 软件无法登陆 Ubuntu,有可能是网络不通、SSH 软件未安装、环境变量没配置、防
火墙未关闭等。
1. 网络连接
使用 ssh 传输文件的前提是网络顺畅,即虚拟机能联上网络。虚拟机联接网络的问题可以
参看手册上“虚拟机 VMware-workstation8.0.3 联网以及基本设置”这一小节。
通过 ping一下虚拟机与主机之间的网络来验证有没有问题。虚拟机和主机的 IP 如下所示,
在虚拟机 Ubuntu 系统下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系统的 IP 地址。
通过win+r”快捷键打开运行窗口,在运行窗口输入“cmd”命令,弹出 cmd 命令窗
口,并输入ipconfig”命令,查看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
在虚拟机 Ubuntu 控制台下,使用“ping 192.168.3.247”(注意,192.168.3.247 是作
pc IP,用户要根据查询的 IP 来修改)命令来测试虚拟机 Ubuntu 与主机之间的网络,
结果如下所示:
DOS-cmd 命令窗口输入“ping 192.168.153.130”(注意,192.168.3.247 是作者
Ubuntu IP,用户要根据查询的 IP 来修改)命令来测试主机和虚拟机 ubuntu 系统之间的
网络,结果如下所示:
由图可知,主机和虚拟机之间的网络顺畅。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 ip 地址没问题但网络依然 ping 不通时,要查看一下防火墙。
作者是 win7 系统,防火墙设置路径为“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Windows 防火墙\自定义设
”。如下图所示:
选择红色方框选中的选项即可关闭防火墙。
2.  Ubuntu12.04.2-ssh 的安装
Ubuntu12.04.2 系统中,安装 ssh 的命令是“apt-get install ssh”。只有在 Ubuntu
系统中安装了 ssh 才可以使用 ssh 传输文件。
3. Ubuntu14.04-ssh 和安装及配置
iTOP-4418 iTOP-6818 开发板,在编译 android5.1 的时候,需要用到 Ubuntu14.04
系统。对于 Ubuntu14.04 系统来说,使用命令“apt-get install ssh”安装 ssh 之后,还需
要配置环境变量,Ubuntu12.04.2 系统不需要配置环境变量。
首先,登录 root 账户,然后使用命令“vim /etc/ssh/sshd_config”打开配置文件。找
Authentication 配置部分,将 PermitRootLogin without-password 修改为
PermitRootLogin。更加详细的配置方法,可以参考“iTOP-6818 开发板之全功能版使用手
”(或者 4418 使用手册)中的“3.3.5.2 Ubuntu 系统 ssh 软件的配置”小节。
二、文件传输出错
如果 ssh 可以登陆,但是无法出现传输文件,可能是传输目录有中文路径或者登陆了非
root 账户。
1. 用户登录非 root 用户
用户登录非 root 账户传输文件时,可能会出现如下错误:
如下图所示,登陆界面的用户名一定要使用root”账户,否则会出现上述错误,Port
口不要修改。
2.  传输路径中包含中文字符
在使用 ssh 传输文件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路径名称包含中文字符而出错。如下图所示,
两个路径中不要出现中文字符。

网友A:
认真看完,好内容

网友B(2017-11-17):
在虚拟机 Ubuntu 系统下使用“ifconfig”命令查看系统的 IP 地址,认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