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UART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7-07-06):
请问一下,STM8的低波特率2400、1200一定要主时钟分频才行么,9600,4800和19200现在都正常

网友A:
一样的吧,都可以直接设置,库都写好了,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吧,都可以直接设置,库都写好了,调用即可。

我用库函数初始化为2400也不行呢?4800.9600.19200都正常,如果主时钟分频为2,也就是8M时,这样就2400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吧,都可以直接设置,库都写好了,调用即可。

那我再试试看看,理论上的确不应该这样

网友B:
不分频误差比较大吧;
你可以算下,我没算过呢;

楼主:
不分频的确不行

网友C:
不应该吧?
你的代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吧?
你的代码有问题?

真是不行,如是不分频不行的,用库函数初始化也是不行,所以不存在计算错误,分频后就可以了,证明计算无误,应该是STM8的RC振荡误差

楼主:
应该是STM8的RC振荡误差,不分频怎么弄都不行的,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用过,或者都是分频 了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