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的usb怎么判断是否连上电脑USB口

楼主(2017-07-06):
现在用stm32f10x的usb做虚拟串口,当连接上或断开电脑端usb口后,是否有相应的状态判断函数进行判断连接成功或断开连接?

楼主:
自己搜索了下,应该是这个bDeviceState变量 如果bDeviceState = UNCONNECTED代表断开连接
typedef enum _DEVICE_STATE
{
  UNCONNECTED,
  ATTACHED,
  POWERED,
  SUSPENDED,
  ADDRESSED,
  CONFIGURED
} DEVICE_STATE;
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测试发现 上电初始化bDeviceState = UNCONNECTED
但连接电脑后 会变bDeviceState = ADDRESSED ,如果拔掉USB线,bDeviceState = ADDRESSED ,无法探测是否断开usb

网友A:
不同芯片usb库有区别,看一下断开usb 的相关代码.

网友B:
电脑不能识别吗?

网友C:
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存在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发现 上电初始化bDeviceState = UNCONNECTED
但连接电脑后 会变bDeviceState = ADDRESSED ,如果拔掉U ...

这个有相关参考设计的。

网友E:
虚拟串口是需要驱动的?

网友F:
这个是需要热插拔才能实现吗?

网友G:
usb没有开发过。

网友G:
在USB的协议里,只有主机和HUB具有设备移出检测功能,作为从设备(device)往往不具有设备断开连接的检测,需要自己设计一种检测机制,判断 USB主设备是否与之断开。STM32的USB是OTG设备,既可以作为主机也可以作为设备,当其作为设备通过USB与PC通信时,可能会需要STM32 检测是否与PC断开连接,这时候不可以向PC发数据,在PC连接上时,可以继续USB通信。

网友H:
usb所使用的IO口在设置为usb后自动分配功能

网友I:
这个以前用过stm32自己开发的例程。

网友B:
这个都是电脑识别驱动的。

网友C:
具体需要看usb的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发现 上电初始化bDeviceState = UNCONNECTED
但连接电脑后 会变bDeviceState = ADDRESSED ,如果拔掉U ...

STM32F4有开发usb的库了。

网友E:
楼主的上位机写好了吗?

网友F:
好像usb的热插拔,不容易识别。

网友G:
检测USB断开连接的方法有多种,USB在断开时会有SUSPEND中断,但是USB总线上没有数据时,主机也可以将其挂起,产生SUSPEND中断,所 以这种方法不可靠,另外就是PC定时向USB device发送数据,当USB device没有收到数据时即可认为USB断开连接,但是这种方法要想提高实时性,就需要传输大量的握手数据,占用USB总线,不利于USB数据的高效 率、高速度的传输。最好的方法是通过硬件实现,在USB的VBUS上做**,USB主机会像device供电,STM32可以检测该电源引脚,在USB连 接时产生上升沿,断开时产生下降沿,据此可以快速判断是否与USB主机断开连接。

网友J:
在USB主机请求的时候发送信息应该。

网友H:
usb hound能够判断吗?

网友I:
这个上位机也不会写的。

网友K:
虚拟串口?
最简单是设置一个软件看门狗计数器,在USB中断函数“void USB_Istr(void)”里重置为某个数值,然后在外部定时器中断里递减,减到0,说明已经有一段时间USB口没有活动了,认为USB线已被拔掉/上位机关机。因为正常枚举成功后,主机是每隔1ms就会发一次SOF给USB设备,USB设备就会进入中断……

网友L:
引用 楼主:
测试发现 上电初始化bDeviceState = UNCONNECTED
但连接电脑后 会变bDeviceState = ADDRESSED ,如果拔掉U ...

没弄过USB,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虚拟串口?
最简单是设置一个软件看门狗计数器,在USB中断函数“void USB_Istr(void)”里重置为某个数值, ...

感觉这个最靠谱~

网友(2020-01-1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可以请教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