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推荐个 TVS 二极管

楼主(2017-07-06):
要用到 TVS 二极管,要求是:
1、12V 的,单向,分立式封装,就是有两个腿的。请注意是分立封装,分立封装!!!
2、电流尽量大。

目前用的是 SMCJ12A,Peak Pulse Current 可达 75A,但它是表面封装的。
我们找到的 SA12A,是分立封装,但是电流只有 25A。
也考虑过多个并联,但安装麻烦。
还请高人给推荐个。

关于并联再说几句。我们担心并联可能也没什么效果。因为各个器件的击穿电压不同,应该是击穿电压最低的那个先释放电流,如果在它损坏前第二个 TVS 也击穿了,那很好,两个管子一起释放电流;但如果第二个 TVS 的击穿电压比较高,第一个 TVS 都已经烧坏了它才击穿,而且第一个 TVS 都已经开路了(这也有可能)那么就有第二个 TVS 独自承担所有的电流,结果它也损坏。
这样分析的结论是:并联只能用于功率不大的场合,即确保即使 TVS 烧毁也不会开路。
不知分析得对不对?

网友A:
找圳耀电子
上次人家来推荐过的 汽车上用 的 贴片好大一个 电流很大 ,就是价格略贵

我就是不要 用贴片的

网友B:
SMCJ12A的TVS反向关断电压为12V,对应分立式TVS管可以选择1.5KE15A和P6KE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CJ12A的TVS反向关断电压为12V,对应分立式TVS管可以选择1.5KE15A和P6KE15A。

应该是 1.5KE12A 或者 P6KE12A 吧?前者的电流确实很大。多谢!

网友B:
不是。SMCJ12A的TVS管中的12V指的是反向关断电压值,而轴向引线TVS管中却代表是击穿电压标称值。所以对应的应该是1.5KE1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SMCJ12A的TVS管中的12V指的是反向关断电压值,而轴向引线TVS管中却代表是击穿电压标称值。所以对 ...

我查了 1.5KE15A 的指标,如下:
Reverse Stand-off Voltage (V RMW): 12.8V
Breakdown Voltage Min: 14.3
Breakdown Voltage Max: 15.8

是不是说:从 12.8 到 15V 这个范围里,反向电流逐渐加大?、那么,我的后续器件要能承受 15V 的电压才保险啊!

网友C:
楼主,TVS我们代理台湾聚鼎的,相关选型请加我QQ 3004724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