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有没有把小电路模块化集成 成一个元件,使用时调用

楼主(2017-07-06):
如图所示,有些模块你也许在不同电路中使用到,如果每次都重新布局有点麻烦,
能不能将一个模块打包成一个元件的样子下次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相当于自己做“集成块”
好像听说过有这样的功能,不会用,或者说专业的名称术语叫什么?好找资料。

网友A:
相当于自己做“集成块”,就自己画个“集成块”就好了

网友B:
(PROTEL 99SE) Tools / Convert / Create Union 或者 先Explode Component, 然后Add Selected Primitives to Component

元件标号可能会混乱、消失或重复导致BOM混乱,若不修正则只能手工摆放元件,没法机器SMT。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TEL 99SE) Tools / Convert / Create Union 或者 先Explode Component, 然后Add Selected Primitives t ...

谢谢 启发

Altium 可以选中相应的元件产出“联合体” 联合体 可以产生 “片段”   不过我把片段和 原理图 加载到新的  工程 编译的时候, 会把片断 全部更新掉,

下图为联合体 产生的片断

网友C:
可以做成一个原理图分支,用的时候直接加入到工程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启发

Altium 可以选中相应的元件产出“联合体” 联合体 可以产生 “片段”   不过我把片段和 原理 ...

要工程原理图和PCB关联,要从建原理图入手,直接改PCB的话后面网络不好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