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看见帖子的大神们,请帮帮忙--根据陀螺数据,画转速图

楼主(2017-07-06):
用STM32结合AD采了陀螺数据,用Labview存成了一列数据并存在txt中,现在读取回来只能处理成方波图,想进一步将数据处理成转速图,不会整了,请指点,谢谢大神亲们
压缩数据中,时间是 s,另外一列是采回来并换算的 陀螺的 电压值(最后数据的跳变无需理会)。采样率 是  11.029K

----数据在 压缩包。将其用labview处理成 转速图 。
方波图和转速图如下所示,其中转速图是用DPLOT画的,现想用Labview实现,将方波图形变换为转速图形。

我邮箱   287538992@qq.com

我自己的思路是:由于陀螺不是匀速转动,采到的陀螺电压值是 0~3.3V,我在每一个上升沿找到2V的点,对应的时间,作差得到的就是周期。但是实施起来不太会。思路也可能不正确,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这好办啊,你得先弄清楚怎么换算成转速,然后根据时间为横坐标,转速为纵坐标画图即可。

楼主(2017-12-20):
引用 网友A:
这好办啊,你得先弄清楚怎么换算成转速,然后根据时间为横坐标,转速为纵坐标画图即可。 ...

就是一组陀螺数据。对应的采集点 的时间也有。现在就是不会让其变成转速图。就相当于一串方波图,求其转速,并用图表示。

网友A:
之间的对应关系呢?你得先弄清楚,让别人怎么下手啊。别人也只能给你提供方法或者方向,不能直接帮你做的,产生时间成本,就会产生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间的对应关系呢?你得先弄清楚,让别人怎么下手啊。别人也只能给你提供方法或者方向,不能直接帮你做的, ...

采样率是11.039K,只有这一种关系了

网友B:
没看明白 你说的陀螺是那种玩具陀螺?具体怎么采集的?
AD的值在最后跃变成150 理解不了 没有硬件 软件也无法判断你的思路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你说的陀螺是那种玩具陀螺?具体怎么采集的?
AD的值在最后跃变成150 理解不了 没有硬件 软件也无 ...

不是玩具陀螺,是专门测转速用的转子陀螺。转子带动一个遮光板,配合光电开关。每转动一周,就形成一个方波,TXT里面就是这种方波图。采集就是用的单片机AD采的,采样率11K,就是11个点/毫秒。AD值在最后越变,这些数值没有参考价值,应该是系统断电的时候引起的,不用理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玩具陀螺,是专门测转速用的转子陀螺。转子带动一个遮光板,配合光电开关。每转动一周,就形成一个方 ...

光电测速版用中断啊。。。用AD多浪费资源 计数然后计算就好了 没必要那么复杂的

我只是负责后期处理这块,得到的就是那组数据,让处理成转速图,还是没整出来。。。。

网友B:
这种设计纯粹为了复杂而复杂 没意义
数据无非是高低两种 根据一个信号量对应多少角速度换算吧

网友C(2018-03-15):
这个好理解啊,你看你的方波图,每隔一段时间相当于有一个脉冲,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一样的,表明转一圈用时不一样,证明转速在发生改变,你计算出这组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第2个脉冲对应时间点减去第一个脉冲对应时间点即是第一个时间间隔T1,同理计算出T2,T3,。。。,最终得到一组新的数据),然后求这组数据的倒数就得到转速了:1/T1,1/T2,1/T3,.....。
     这是个数学问题。

网友C:
这个东西要是在matlab里面就太简单了,向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