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能被电磁波发射设备影响吗?

楼主(2017-07-06):
称重用的数字传感器,被一个作弊用的电磁波设备影响——通过遥控器,可以增加(或减少)称重数据。
正常情况下,传感器是封装在密闭金属空间内的,能被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亲眼所见,遥控作弊设备启动后,供给传感器的电压发生了波动(增大或减小,零点几V到1V),然后仪表示数也发生了变化。
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另外,我能用一个简单的电路检测出有这样的作弊设备靠近吗?

网友A:
只要用电桥的,都跑不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能用一个简单的电路检测出有这样的作弊设备靠近吗?

宽带接收机

网友B:
只要发出合适的电磁场,就有影响的可能

网友C:
设备内有接收电路,然后再控制读数,仅靠电磁辐射就能改变读数,那只能说称量设备不合格。而且,纯电磁辐射干扰的话,读数没法具体控制的,显然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电桥的,都跑不掉。

没明白,它是修改的是传感器模拟部分,还是在传输路径上做了手脚,修改了485的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内有接收电路,然后再控制读数,仅靠电磁辐射就能改变读数,那只能说称量设备不合格。而且,纯电磁辐射 ...

我其实是没搞清楚这种作弊设备是修改了称重传感器的模拟部分(供电电压或者电桥输出的差分电压),还是直接破坏了传感器输出的485脉冲信号。
实际上,这种设备确实能增大或减小称重仪表的读数,就是说,他的作弊效果是可控的。

网友A:
传感器是一个电阻,长度较长,当干扰时,显示重量轻了,司机不会闹,反之会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没搞清楚这种作弊设备是修改了称重传感器的模拟部分(供电电压或者电桥输出的差分电压),还是直 ...

直接破坏了传感器输出的485脉冲信号- --这个已经可以解决,干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破坏了传感器输出的485脉冲信号- --这个已经可以解决,干扰不了。

说一下思路,是怎样干扰的,怎样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一下思路,是怎样干扰的,怎样解决的~

看chunyang的回复,里面有接收电路的,不是单纯的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是没搞清楚这种作弊设备是修改了称重传感器的模拟部分(供电电压或者电桥输出的差分电压),还是直 ...

都不是,而是原生设计中就带有的,程序执行时带有人为设置的偏量。遇到这样的称重系统,直接拆电路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不是,而是原生设计中就带有的,程序执行时带有人为设置的偏量。遇到这样的称重系统,直接拆电路看就知 ...

这种早就没有了,一但被查出,麻烦大。搞不好要座监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早就没有了,一但被查出,麻烦大。搞不好要座监狱的。

除了原生设计,仅靠干扰是无法控制的。如果外挂电路,需要改传感器接线,这个虽然可行,但更容易暴露。

网友E:
可以影响的,不光是传感器本身 布线啥的都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了原生设计,仅靠干扰是无法控制的。如果外挂电路,需要改传感器接线,这个虽然可行,但更容易暴露。 ...

显示重量轻了,司机不会闹,反之会闹。用的是大功率发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示重量轻了,司机不会闹,反之会闹。用的是大功率发射。

技术有其规则,都说了,不是干扰问题。或者说,此“干扰”非彼“干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技术有其规则,都说了,不是干扰问题。或者说,此“干扰”非彼“干扰”。 ...

哪些家伙 都没接触到实际的设计也就不明白你说的了,  人云着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哪些家伙 都没接触到实际的设计也就不明白你说的了,  人云着云

你干这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