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高手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7-07-06):
求高手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
输入1. 0-75mv 隔离  高手设计的电路  输出取 1~n 之间任意的 最大值
输入2. 0-75mv 隔离    .
输入3. 0-75mv 隔离    .
.           .     .
.           .     .
输入N. 0-75mv 隔离    .

楼主:
最好用 物理电路  ,没办法就用单片机~

网友A:
不明白 输出取 1~n 之间任意的 最大值

网友B:
极限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输出取 1~n 之间任意的 最大值

打个比方: 就是我四个输入信号 输出型号 取四个输入信号中的最大一个

楼主:
能给我连接 或者原理图吗?

网友A:
那就用一堆比较器得了嘛。

网友C:
可以考虑轨到轨运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