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交流伺服系统输出电压

楼主(2017-07-06):
碰到一个关于缝纫机交流伺服系统的输出电压问题,这个系统用于缝纫机的抬压脚功能,会输出一个直流电压,有些机型是用一个大电磁铁来实现,有些是用电磁阀控制气缸来实现抬压脚,问题是我配了一个电磁阀后,不改系统参数时,电磁阀总是通断有噪声,不能正常工作,改变参数后正常。现想了解下这个系统的输出直流电压是个什么样的波形,是类似于PWM型的么 ?
请懂的大神帮忙!

网友A:
楼主应该去实际测量一下,不同设计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去实际测量一下,不同设计有所不同。

是的,实际用过两种机型,但电源都不一样的,我们给客户配电磁阀就出现的有的能直接用,有的就要调参数,如果知道了具体波形,我们就能有针对性的做改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实际用过两种机型,但电源都不一样的,我们给客户配电磁阀就出现的有的能直接用,有的就要调参数, ...

用示波器看看即可。示波器的用处在此显现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实际用过两种机型,但电源都不一样的,我们给客户配电磁阀就出现的有的能直接用,有的就要调参数, ...

用示波器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啊。

只因手里没有货,看客户能不能借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即可。示波器的用处在此显现出来了。

谢谢,正常厂家都是有这个参数的,但问厂家,又都当核心技术,不愿说,我手里没有相关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因手里没有货,看客户能不能借个了

现在一部国产的存储示波器千元左右,技术好的话,甚至可以用“虚拟示波器”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正常厂家都是有这个参数的,但问厂家,又都当核心技术,不愿说,我手里没有相关设备。 ...

不是当核心技术,而是销售不知道,这个只有设计工程师知道。问题是,你能找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当核心技术,而是销售不知道,这个只有设计工程师知道。问题是,你能找到么? ...

我确实联系过一台资企业的技术,和我一顿扯皮,说我问的太专业,是同行

网友C:
记得以前看过液压阀门的电磁铁好像是100-200HZ的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联系过一台资企业的技术,和我一顿扯皮,说我问的太专业,是同行 ...

不会是设计工程师,该参数根本不涉及什么“技术机密”,想获得也非常容易,存储示波器一看什么都有了,真是设计工程师不会不明白。但是,如果不是亲自设计相关部分的工程师,哪怕水平再高也不会预知,所以不是你找了个工程师就顶数。别纠结这些没意义的事了,想知道参数很简单,去做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设计工程师,该参数根本不涉及什么“技术机密”,想获得也非常容易,存储示波器一看什么都有了,真 ...

恩,有道理,做了就有了,纠结多了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看过液压阀门的电磁铁好像是100-200HZ的PWM

是的,有些比例阀,和汽车上的个别阀都是PWM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