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模拟eeprom的不足

楼主(2017-07-06):
之前有用st提供的eeprom模拟库,今天认真看了下源代码,感觉有不足地方,不知是否我理解有误。库函数中当一页flash写满后,会进行页转移,也就是收集有效的数据并转移到下一页,当转移完成后,先设置新的页状态为有效,再擦除旧的页,但如果这时候断电,就会出现两页都是有效页。而且库函数中的初始化中如果发现两页都为有效页,将会把flash重新format一次,那问题就来了,这时所有数据将会丢失?
我理解有没有错…?
我的想法是增加一种页状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A:
突然断电,正在写的那一页,数据会丢失

网友B:
你真会断电选时候,搞个备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断电,正在写的那一页,数据会丢失

一般情况下,突然断电该页数据不会丢失,只是丢失正在写的本次数据,而且重上电后可以读取上次的数据(如果之前有写过该数据的话)。

网友C:
请问是哪个例子?我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