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IAR编译报错 expected an identifier

楼主(2017-07-06):
      今天移植一个STM32F103的程序到STM32L051k6上,遇到一个奇葩的问题:
      而被报错的文件在移植之前编译时没有问题的如下:
而被报错的文件在移植之前编译时没有问题的如下:
      只要有这个文件,这个C文件就编译报上图中Pe040的错误。
      最后将该红色圈内的头文件置顶后,编译OK 了。

      具体原因搞不懂,感觉很玄乎。

      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释疑?

网友A:
估计是头文件版本问题。

网友:
换成Keil for ARM试试。

网友B:
原因是编译是按顺序的,你没有先调用芯片头文件,那么其他的头文件就找不到定义的宏。。每个变量只会向前搜索宏定义,不向后,向后的变量还可以重新定义。

网友B:
这次我讲清楚了吧,宏变量是根据引用的顺序确定的,因此最重要的芯片寄存器宏定义需要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