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R2110应用问题

楼主(2017-07-06):
请教下大家的问题

1,IR2110的HIV和LIV输入的是互补的方波,幅值为10v,此时芯片VDD电压为5V,我在测试的时候改变这个5V电压(5v-20v),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不知道为什么选用5v???VDD的值和方波的幅值有什么关系???
2,我实际测量HO和VS端的波形,以地为参考,发现波形完全一致???我不理解,vgs之间的电压要大于10v啊

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
请大神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5V不工作吧?

楼主:
5V工作的,LO 波形可以出来,驱动MOS后,HO波形也能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改变VDD(0v-20v)也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B:
5V是芯片的供电电压

和   自举电压是不一样的

两者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是芯片的供电电压

和   自举电压是不一样的

vdd输入有一个范围(5v-20v),这里为什么要选用5v

网友:
因为单片机大多数是5V , IR2110的供电电压也是5V,是为了和单片机的电压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