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能和STM8S003的串口完全兼容吗?

楼主(2017-07-06):
N76E003能和STM8S003的串口完全兼容吗?一线串口,看手册貌似没有一线串口的功能。
STM8S003可以一线串口。

网友A:
一线是单向的吧?

网友A:
串口的标准都是可以单向的,如果你只需要接收,那一根就够。

网友B:
必须的兼容。

网友C:
这个命名都一样的方式,应该接口类型是一样的

网友D:
可以用軟件實現。

楼主(2017-08-07):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軟件實現。

软件代码不成功,不知道哪的原因,不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