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器件共用I2C,通讯电平被拉低

楼主(2017-07-06):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接上拉电阻?

在靠近cpu那端接了

网友B:
这个跟芯片的设计有关,掉电后成纯负载了,那么就应该通电。如果功耗过高,可以考虑找功耗低的代替。

网友C:
断电后内部结构就变了。不是IIC了。

网友D:
电源断开后芯片端口的ESD保护二极管(上)导通了,使得电平被拉低。

省电应该通过使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实现,或者在电源断开的同时用继电器/模拟开关将相关受影响的端口断开。

网友E:
要么 加个模拟开关 把数据线也断开
要么 2路IIC

要掉电的IC用两只mos进行SDA和SCK的隔离就解决了,

网友F:
6楼分析到根源了,加个模拟开关切开吧

网友G:
mos做电平转换可以试一下,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仔细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