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人询问无线解码

楼主(2017-07-06):
      非常感谢21IC给我这个平台能接触到相关老大,我是一名通信学生,没有远大志向,只想改造家里的电器使生活更方便(就是比较懒)。
      最近碰到一个难题,也许是因为知识不够多,所以自己解决不了。目前有一种可遥控的家庭灯开关,询问后表示其利用433m传输,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分析解码其无线遥控器编码,然后利用自己手里的ARDUINO+433发射模块进行模拟发射对其面板进行控制。
      我应该如何解码这个遥控器呢?

网友A:
用一个同频率的接收模块,抓数据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同频率的接收模块,抓数据分析。

谢谢前辈帮助,麻烦问一下,这个频率是指433M这个频率吗?还有,抓数据是用什么抓~我可能太小白,所以问题比较多

网友B:
好像是像红外发射接收一样.用IO口抓取433输出IO口的高低电平变化来判断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帮助,麻烦问一下,这个频率是指433M这个频率吗?还有,抓数据是用什么抓~我可能太小白,所以问 ...

我们探讨就好,我只是刚好用过这个。我们经常用到的频率是315M和433M,具体可以拆开遥控器,看里面的晶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帮助,麻烦问一下,这个频率是指433M这个频率吗?还有,抓数据是用什么抓~我可能太小白,所以问 ...

分析数据的话,可以用shiboqi或者luojifenxiyi。可以百度一下433M的通讯协议,然后对比抓出来的波形,应该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数据的话,可以用shiboqi或者luojifenxiyi。可以百度一下433M的通讯协议,然后对比抓出来的波形,应该 ...

已经入手luojifenxiyi,遥控器他家告诉我是433遥控器,我用PT2262模块或者433接收器,在fenxiyi里面毫无波形。PT2262测试过没有问题。能方便分析一下是哪里出现岔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像红外发射接收一样.用IO口抓取433输出IO口的高低电平变化来判断数据.
...

我用遥控器家的遥控器,对着自己购买的PT2262或者433接收模块,后面接arduino,再往后就是luojifenxiyi或者串口助手了,luojifenxiyi一点波动都没有,串口助手也毫无反应……这是为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遥控器家的遥控器,对着自己购买的PT2262或者433接收模块,后面接arduino,再往后就是luojifenxiyi或 ...

433模块接上电源,数据引脚接到luojifenxiyi的通道,模块的电源和luojifenxiyi要共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33模块接上电源,数据引脚接到luojifenxiyi的通道,模块的电源和luojifenxiyi要共地。 ...

PT2262是发射用的芯片,是自己的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T2262是发射用的芯片,是自己的协议,我的QQ 1002689898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433M发射模块+PT2262组成发射,433M接收模块+PT2272组成接收,这样搭配是用PT2262和PT2272它们的协议。而你的遥控器协议不一定是这样,所以你抓波形应该直接测433M模块的数据引脚,然后你按下遥控器,luojifenxiyi的指示灯会有规律的闪,波形也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433M发射模块+PT2262组成发射,433M接收模块+PT2272组成接收,这样搭配是用PT2262和PT ...

明白了,晚上用您的方法做一下实验,看看会不会有突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晚上用您的方法做一下实验,看看会不会有突破

好的。

楼主:
我又来了……会不会是厂家的遥控器有什么加密,我怎么还是采集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来了……会不会是厂家的遥控器有什么加密,我怎么还是采集不到呢? ...

不会的,只要 接收模块 和 遥控器 频率一致,就可以接收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只要 接收模块 和 遥控器 频率一致,就可以接收到波形。

大哥,有两个问题:

1、这个遥控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上面还有个PIC16E630芯片,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2、还有luojifenxiyi使用的时候,连接上接收模块后就有新号,是不是噪音?怎么能处理掉这些噪音?

网友A:
遥控器上的芯片,会不会是PIC16F630呢,接收模块连接luojifenxiyi,会有随机的信号,这个没事的,只要接收到遥控器的信号,就会显示协议的波形的。你的企鹅号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的芯片,会不会是PIC16F630呢,接收模块连接luojifenxiyi,会有随机的信号,这个没事的,只要接收 ...

QQ287952002,打扰了

网友A:
加你了,没有通过。

网友C(2017-08-08):
网上随便搜一下,就应该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