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出现App程序跑飞的问题问题

楼主(2017-07-06):
我已经测试STM32F072从BootLoader跳转到App是跳转成功了,当我在跳转到App前加上__disable_irq(),App的程序除了不能进中断,其他的都正常。当我在App里面加__enable_irq()时App就又不正常了(跑飞了)。

跳转代码如下: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uint32_t JumpAddress;
if( ((*(__IO uint32_t*)APP_START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__disable_irq();
       //跳转至用户代码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初始化用户程序的堆栈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希望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考虑你在跳转之前做了什么?

楼主:
我跳转之前就是初始化了IO和时钟

网友B:
IAP中开启中断了?

网友C:
在APP中进行中断向量表映射

网友D:
APP里 向量表 改了吗....
int main(void)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7000); //在main里改可能不成功, 建议在 system_stm32fxxx.c 里改
        __enable_irq();
.................

}

//system_stm32f10x.c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700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This value must be a multiple of 0x200. */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像我原来发过的一个问题:开启了类似systick中断,开启中断后systick的中断服务函数跳飞,调试的时候看到程序到了hardfault异常服务的死循环中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像我原来发过的一个问题:开启了类似systick中断,开启中断后systick的中断服务函数跳飞,调试 ...

是不是把向量表整好了,再重映射,最后再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