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二维码

楼主(2017-07-07):
请教大神,怎样选择二维码扫描模组,它有那些关键技术指标和怎样评测它的性能优劣。

网友A:
一个摄像头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摄像头就搞定

这个是应用在医疗试制盒上的扫描,中间需要穿过一个玻璃窗口,闭光环境。
请教摄像头软件解码能够满足要求吗?光源另外做?

网友A:
这个很简单,摄像头解码需要摄像头带解码软件,闭光的话,光源一个日光灯就可以呀

网友A:
这个你要搞清原理就可以,摄像头只是相当一个传感器,得到二维码的图形,跟手机上你的扫描有点不一样,手机扫描你是通过三个定位位置确定这个图,你这个实际把摄像头放在一个固定高度,拍一个照片,然后软件处理照片就可以,其实也是我说的不准确,你一个照相机也解决问题

网友A:
那其实本质就是把一个图形处理成字符串

网友B:
二维码都是靠摄像头拍摄,然后软件识别的。

网友C(2017-08-15):
楼主可以联系我cdlongbo@163.com,我们是做一维二维码采集器的。

网友D:
买模组和淘宝 买扫码枪有区别吗?

网友E:
如果是医疗上应用,建议不要用扫描了,用RFID标签!我们的公司基本上多用这个了,虽然成本有点贵,但是安装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医疗上应用,建议不要用扫描了,用RFID标签!我们的公司基本上多用这个了,虽然成本有点贵,但是安装 ...

谢谢指教!
RFID标签比QR CODE成本会增加多少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RFID标签比QR CODE成本会增加多少呢?

我们用的RFID模块大概是400块钱一个,电子标签是1块钱一个,如果你们研发时间不急的话,可以自己买芯片研发,那样费用就会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的RFID模块大概是400块钱一个,电子标签是1块钱一个,如果你们研发时间不急的话,可以自己买芯片研 ...

现在我们用zebra二维码模块要800块一个。你们用RFID识别效率和距离怎样,多个或者放置在外部的电子标签会不会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