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 正交译码器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7-07-07):
void TIM3_Cap_Init(void)
{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_Enable( RCC_APB1PERIPH_TIMER3,ENABLE );

/*************³õʼ»¯GPIO****************/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PULL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GPIO_AF_1); //GPIO¸´ÓÃ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4,GPIO_AF_1); //GPIO¸´ÓÃ
  }
//******************ÓÅÏȼ¶ÉèÖÃ****************//
  {
        NVIC_InitPara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                  = TIMER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Preempt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Enable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
//******************TIM3³õʼ»¯***************//
  {
        TIMER_BaseInitPara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ER_ICInitPara   TIM_ICInitStructure;

        TIMER_DeInit( TIMER3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eriod = 65535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rescaler = 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lockDivision = TIMER_CDIV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ounterMode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BaseInit(TIMER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ER_EncoderInterfaceConfig( TIMER3 , TIMER_ENCODER_MODE_TI1 ,
                                           TIMER_IC_POLARITY_BOTH_EDGE , TIMER_IC_POLARITY_BOTH_EDGE );
        TIMER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ER_ICFilter  = 6;
        TIMER_ICInit(TIMER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ER_SetAutoreload(TIMER3,65535);
        TIMER_ClearBitState(TIMER3, TIMER_FLAG_UPDATE );
        TIMER_INTConfig(TIMER3, TIMER_INT_UPDATE, ENABLE);
        TIMER3->CNT = 0;
        TIMER_Enable(TIMER3, ENABLE);
    }
}
配置能够进入中断,但计数器TIMER3->CNT只有0与1的变化,读不到其他值,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帮顶~求大神分享代码

楼主:
没人解答,自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解答,自顶。。。。。。。。。。。

再顶~

网友B:
正交译码器是作何用的?

网友B:
一些简单的译码器的倒还设计过的,这个没听说的呢

网友B:
这个是定义的——如果两个周期为T的信号S1(t)和S2(t)互相正交则:

设 x=(x1,x2,x3...xn)

y=(y1,y2,y3...yn)

则有

如果ρ(x,y)=1/n*∑xiyi

必得ρ(x,y)=0

网友B:
看着也不是很复杂的哈,,关键是用代码怎么来实现的?

网友C:
正交译码与正交编码是互为逆过程的

网友C:
这个主要是为了保障数据信息安全的有效措施的。

网友D:
这个仅仅是timer的应用的哈

网友E:
正交译码器的还没怎用过的。。

网友F:
这正交译码器的不很了解的,但这个代码的还是挺简洁的。

网友F:
这个主要是采用定时器的功能实现的。

网友G:
这个用定时器的来实现,是非常新颖的思路。

网友D(2017-08-26):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定义的——如果两个周期为T的信号S1(t)和S2(t)互相正交则:

设 x=(x1,x2,x3...xn)

这个看注意的算法实现了

网友H:
正交译码器的设计的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C:
正交译码器的设计非常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