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c8t6的EEPROM能掉电存储数据吗?

楼主(2017-07-07):
大家好!本人第一次使用STM8S207C8T6的EEPROM,请问片上的EEPROM能够取代24C02芯片吗?以前用的单片机没有EEPROM,使用了24C02。现在改进方案用STM8S207C8T6,这颗芯片能否不需要使用24C02来保存掉电的数据呢?

网友A:
可以存储数据;
但读写次数没这么多,其实就是读写内部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存储数据;
但读写次数没这么多,其实就是读写内部FLASH;

游总的头像居然变了。可以掉电保存的,存储数据不频繁,单纯掉电保存的话,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存储数据;
但读写次数没这么多,其实就是读写内部FLASH;

芯片内部的EEPROM可以读多少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游总的头像居然变了。可以掉电保存的,存储数据不频繁,单纯掉电保存的话,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

芯片内部的EEPROM可以读写多少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内部的EEPROM可以读写多少次呢?

楼主:
非常感谢,30万次理论上也是够的,请问你这个 表格是在哪个文档看到的呢?能否发给一份呢?我的邮箱627595647@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30万次理论上也是够的,请问你这个 表格是在哪个文档看到的呢?能否发给一份呢?我的邮箱 ...

就是那个电气特性表中就有的。 STM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内部的EEPROM可以读多少次呢?

一般10W次左右吧,STM8没用过;
你可以看下,就是读写FLASH次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游总的头像居然变了。可以掉电保存的,存储数据不频繁,单纯掉电保存的话,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

现在微信,QQ,21IC账号,群帐号,全部统一头像,呵呵

网友C:
如果是EEPROM,掉电后肯定可以保存数据。如果是用FLASH来模拟EEPROM的功能,那另当别论

网友D:
可以的,我在用这款芯片、

网友E:
EEPROM不会掉电丢失数据

网友F:
STM8S207C8T6内部有EEPROM?

网友G:
直接保存到外部存储器里面。

网友H:
内部Flash存储是一样的

网友I:
最好使用外部EEPROM

网友J:
怎么不使用STM32

网友K:
不需要外部的了。

网友L: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
STM8S207C8T6不是有Flash存储器吗

网友E:
AT24C02性能要好一些。

网友F:
只记得STM32上有EEPROM

网友G:
这个掉电都不会丢失数据的。

网友H:
可能需要楼主重新配置模拟EEPROM

网友I:
数据存储有什么问题

网友J:
性能比较高的还是STM32F7

网友L:
还是使用24C02吧

网友:
为什么需要EEPROM?

网友K:
不过没有用过 stm8s207c8t6的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