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整流桥品牌asemi发布三相整流桥接线、整流桥参数含义

楼主(2017-07-07):
三相整流桥电路图是怎么样的?电路中的整流桥是如何接线的,有图好说话,看着整流桥接线图片就很容易就理解了
三相整流桥由6支二极管构成的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交流侧有控制主回路通断的接触器。由6支晶闸管构成的三相桥式整流电路,晶闸管只用于控制通断不控制直流电压的大小。

ASEMI三相整流桥线路图 三相整流桥的作用也是将交流电流装换成直流电流,那么与单相整流桥的区别是采 用6颗芯片的结构,可以完成对三相交流电的整流工作。三相整流桥电路图根据芯片的不 用有几种画法,如晶闸管与普通二极管芯片的符号区别,但基本电路结构均是一样的。如 下图所示:采用这种二极管符号的电路图,表明该芯片是采用的普通整流二极管芯片。其 中VD1、VD2与VD3等三颗芯片共阴极连接,VD4、VD5与VD6等三颗芯片共阳极连接,VD1/ VD4、VD2/VD5与VD3/VD6之间阴阳对接并用导向引出作为交流输入端。共阴级组对接负载 电器的输入端,共阳极组对接负载电器的输出端形成回路。同单相整流桥电路图一样需要 注意的是6颗二极管芯片极性不能错误放置,否则电路一样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