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步器语播报步数怎么实现

楼主(2017-07-07):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单片机 IIC 挂模块
再搞个串口控制的MP3模块 做好音频文件,就可以播放了

网友B:
加语音模块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单片机 IIC 挂模块
再搞个串口控制的MP3模块 做好音频文件,就可以播放了 ...

这个数据是变化的, 比如123步, 是不是要报 100, 20, 3 这播放这3个文件.

网友A:
应该是报 壹 佰 二 十 三 这5个文件

网友C:
1,多段语音模块;
2.外部SPIFLASH自己录音,用MCU的PWM或DA直接播放;
MP3的经济方面没有价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吗

不是IIC接口的行不?

网友D:
我有方案,你有量可以帮你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方案,你有量可以帮你定制!

有联络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