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电源方案选择

楼主(2017-07-07):
板内需要5V、3.8V、3.3V几种电源。3.3的功率最大,大致需要10几瓦。由AC/DC转换供到板子的是12V电源,板上所需电源由12V声场,采用两种方案。一种是,从12v用LM2695,先将12v转换为5v, 板上MCU需要的3.3,由LDO来在5v的基础上进一步转换。需要的3.8V电源需要由MIC29302从5V上转换;
另外一种方式,采用2片LM2596,分别转换成5v和3.3v,那种方案更合理一些。

网友A:
这个其实还根 后续接的什么设备有关
通常的做法是 12--5V 然后 5V 出两路 得到3.3 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还根 后续接的什么设备有关
通常的做法是 12--5V 然后 5V 出两路 得到3.3 3.8   ...

12V转5V那种方案用的比较多? 主要从电源器件的可采购性和稳定性上考虑。

楼主:
根据建议,目前拟采用12V转5V,采用2596,看来这个器件应用比较广,采购方便。
3.3V,3.8V,都是通过LDO方式来实现;应为3.3V的功率较大,所以采用两片LM117来做,或者一篇1086来完成,不知哪一种更优?

网友A:
国产 2596 冒充正宗的比较多
封装也大
有兴趣可以试试MPS的
至于用1117 最好关注下负载电流,免得芯片呼呼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