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MOS管DG上面加电容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7-07-07):
这里的C183,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加在这里,虽然是no mount不焊接的

网友A:
C183软启动。

网友B:
抗干扰用的;
启动和关断的时候用;

你可以分析下,根据电容2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

网友C:
减小米勒平台,减小关断损耗,这个数字电路无所谓,基本不用

网友C:
这个上拉要18K那么大吗?

网友D:
仔细分析电容两边的电压不能突变。 这个是PMOS

楼主:
实测 是完全没什么用的 ,不太理解为什么加在这里

楼主:
并没有起到想要的作用,加在GS那里才会有用。这是客户给的参考电路上的,他们加着 我们就必须加,日本客户就这个样子╮(╯▽╰)╭

网友E:
没有这个电容,当后面电路负载电容很大的时候,MOS打开瞬间可能就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并没有起到想要的作用,加在GS那里才会有用。这是客户给的参考电路上的,他们加着 我们就必须加,日本客户 ...

请教一下,加在GS有什么作用?

网友E:
安装这个电容的时候,R212不能是0Ω

网友G(2017-10-27):
设置软起动时间的

网友H:
别人的设计不一定合理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并没有起到想要的作用,加在GS那里才会有用。这是客户给的参考电路上的,他们加着 我们就必须加,日本客户 ...

加了这个电容,MOS管的关断速度不是减慢了吗?这样关断功耗不就增大了吗?求指教

网友J:
1.这个DG电容在起一个保护作用。
2.100nf/25V这个选型有点不太理解,从截图的电路来说,选取1nF的即可,并且耐压值不需要这么高!左边的是3V3的电源麽,想转换控制Switch电路,应该还有一个control port没有画出来!

网友K(2018-02-18):
软起动,保护MOS

网友L:
mosfet缓启动,防止后端接入大电容时,开通瞬间,大电流烧毁mosfet的作用

网友M(2021-11-08):
减小米勒平台,和尖峰电压,减缓开通时的dV/dt,放置芯片过冲损坏,一般在功率半导体行业内门极电容和门极电阻很重要,和MOS芯片或者是IGBT芯片内的寄生电容,寄生电感相互作用,保护芯片

网友N:
意思岂不是说,牺牲开关速度以破坏湧浪形成的条件 ?!

你的理解是对的。本人最近也设计了类似的电源控制开关电路。电路采用Pmos控制5V电源,对开关速度没有要求,只是在上电时刻控制5V输出。调试过程中,发现Pmos开通速度太快,被控制的5V电源过冲较大,导致后级负载容易出现报警。在DS之间增加电容,降低dv/dt。问题解决。

网友O(2022-04-26):
引用 网友E:
安装这个电容的时候,R212不能是0Ω

R212不能是0欧姆,那得需要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