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TA2_0 ISR */ /* TA2_N ISR */的区别

楼主(2017-07-0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两个是不同的中断向量。一般TA2_0是单独的中断向量,TA2_x(x=1,2,3。。。)共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不同的中断向量。一般TA2_0是单独的中断向量,TA2_x(x=1,2,3。。。)共用一个 ...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不同的中断向量。一般TA2_0是单独的中断向量,TA2_x(x=1,2,3。。。)共用一个 ...

版主,这些知识点,也就是这些解释,我从什么资料上能够寻找到呢?谢谢

网友B:
不同的中断向量。

网友B:
这个在头文件定义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些知识点,也就是这些解释,我从什么资料上能够寻找到呢?谢谢 ...

相应mcp430的datasheet
你也可以找个教程书籍看看,更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