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考电源的方案设计

楼主(2017-07-07):
需求:需要设计4路传感器采集电路,精度要求很高,测试量程为0-100ppm,测试精度为0.01ppm;测试的灵敏度在nA/PPM等级。4路传感器采用独立的4路模拟前端,每一路需要精度比较高的2.5V、2.25V参考电源。对参考电源,需要从TI的REF5025或者INTESIL的ISL21009B中选择一款,参考设计给出的是ISL21009B, 但看手册发现TI的热5025精度指标更高。除了4路采集传感器外,还有8路的ADC,也需要高精度的参考电源2.5V。到底参考电源怎么设计,这几天为这个方案搞得比较纠结,设计5路参考电源,分别给4路传感器采集电路和ADC分别供电,这样从实现上来讲可能没为问题,但感觉这样很浪费,比较笨,是否值得?如果设计一路,分别给4路传感器的采集电路供电,是否走线比较长,因为走线的缘由对电压的精度有影响?恳请在这一块有经验的朋友能够给予指点。

网友A:
1 首先你要了解的是 到底是做传感器的参考电源还是ADC的基准电源
看你的描述 感觉是传感器的供电 电源,这个如果TI的料 电流足够,可以用一路
鉴于精度这么高,感觉你的AD基准电源要用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你要了解的是 到底是做传感器的参考电源还是ADC的基准电源
看你的描述 感觉是传感器的供电 电源,这 ...

传感器需要4路参考电源,同时还有ADC,对参考电源要求非常高。所以,总结需要5路2.5V的参考电源。
所以,比较纠结是合在一起,还是采用5路。

楼主:
另外,发现参考设计中,在电源入口上串接了一个22R的电阻,然后再接入电源芯片,这个用意不会为何?望解答一下。

楼主:
已经按照5路电源设计了,不用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