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CP2130桥接芯片和PC机如何进行数据通信?

楼主(2017-07-07):
手中有个电路板,用到CP2130这种usb转spi的桥接芯片。PC主机通过USB与电路板连接,由PC通过USB发送数据,看了几乎所有芯片手册,可是还是没搞懂如何从PC端发送。安装了官方给的驱动,PC端能识别芯片。没有写上位机软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从PC端向设备端发送数据啊?

网友A:
这个需要编写一个GUI 控制界面,估计官方应该有的,你多找找。
没有,写一个也简单。

楼主:
谢谢你,官方确实有一个,不过那软件好像只能和他的评估板进行测试,自行设计的电路中的JUMPER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