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的选择

楼主(2017-07-07):
电路中用到6个传感器的信号采集,传感器的测试量程为0-100ppm,最小测试精度位0.01ppm。涉及到传感器的选型,是采用MCU内嵌的ADC,还是选用外置的ADC;
如果采用外置ADC,选择多少位的比较好。目前看到的ADS8345,AD7689,LTC2414,结果发现这些ADC从嘉立创上找了一下都没有货,只有ADS1256有货,但ADS1256上写的面向温度传感器应用,不知是否可用于其它的应用,有了解ADC的朋友给解答一下。

网友A:
只要传感器的位数达到就可以了,还有速度的要求。
量程为0-100ppm,最小精度0.01ppm,那么需要100*100=10000的分辨率,大于14位的ad应该就可以达到。当然,还要看你传感器出来的电压范围。

网友B:
根据精度和采样速率去选择相应的AD

楼主:
目前初步考虑选择8通道16bit的ADC,满足这个基本要求的ADC,哪一种的稳定性、可采购性比较好。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初步考虑选择8通道16bit的ADC,满足这个基本要求的ADC,哪一种的稳定性、可采购性比较好。请推荐一下, ...

可以去TI 官网 上去找,按照自己的要求去筛选符合条件的芯片,一般很多的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可以的,面向温度传感器可能有一些特殊功能,看看手册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TI 官网 上去找,按照自己的要求去筛选符合条件的芯片,一般很多的 ...

筛选倒是有不少,但是从嘉立创上去找,一般都没有货。所以难点可能会在可采购性上,我想咨询那种ADC用的比较多。

网友E:
虽然, 10000 的分辨率, 理论上够, 但具体你的信号情况还没有说. 16 位的问题还有待于确定.
另外还有采样率的要求也没有说, 怎么选器件呢
嘉立创没有货, 可以找 芯片厂家 的代理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 10000 的分辨率, 理论上够, 但具体你的信号情况还没有说. 16 位的问题还有待于确定.
另外还有采样率 ...

忘记说了,扫描的频率要求不是很高,每秒扫描10次就能满足要求。核心就是对稳定度、精度、抗干扰能力要求比较高,满足在户外应用的厂家,耐高温及温漂比较关键。

网友F:
选择16位的就可,我常用AD7606,感觉性能不错。

网友G:
AD7689  ,性价比比较高的片子。

另外,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单通道ADC加模拟开关来做。

楼主:
精度要求很高,加模拟开关是不是会带来信号损失。上面推荐的这几款,哪一个成熟度和精度最好。

网友H:
AD7606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