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能屏蔽低抢占级中断,使能高抢占级中断吗?

楼主(2017-07-07):
能否设置当前CPU优先级为1,屏蔽优先级大于1的,使能优先级为0的中断?记得以前看CORTEX-M权威指南好像有看到,但搜了一下只能使用__disable_irq()将CPU设置到-1,这时只有NMI中断能用。

网友A:
CPU优先级为1吗?没看懂

网友B:
有的,BASERPI寄存器,

MOV R0, #60     ;屏蔽高于0x60的的优先级编号
MSR BASERPI, R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BASERPI寄存器,

MOV R0, #60     ;屏蔽高于0x60的的优先级编号

搜了一通BASERPI,仔细一看才知道是BASEPRI。
不过权威指南说只能在特权级下才能访问,麻烦,还是老老实实关相应中断好了。

网友B:
默认就是在特权模式下,只要你不跑操作系统,只跑裸机代码就可以直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