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bps的高速查分数据经过变压器耦合后共模异常下降

楼主(2017-07-07):
最近用了一款芯片,将600Mbps的查分数字信号通过变压器耦合,利用双绞线来传输。变压器用的是mini curcuits 的 TC1-1T+ 变压器,datasheet见附件。

现在的问题如图,在接收端A/B点测到的波形,在数据包过来后,共模迅速下降,数据包结束后,又恢复到了3.3V。理论上,波形应该以3.3V为中心摆动。现在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是否和变压器有关?

网友A:
莫非是3.3v有波动还有可能是你的示波器带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