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源线如何感应出电能点亮LED?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220V的产品,有3个档位,负载电流分别为1A 、 4A 、7.2A

因输出只能两根线,想如下图,在控制盒内输出的一根电源线上缠绕磁环或者线圈,当负载三挡开关闭合工作时,
感应出一个电能点亮LED指示灯,这样能否实现,或者用其他什么方案最好?

网友A(2017-07-07):
要看你工作电流的,不过感觉直接驱动led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工作电流的,不过感觉直接驱动led有点困难

负载工作电流分三挡,分别是1A 、4A 和 7.2A

网友B:
搞个电流互感器
1000:1的 1ma 也足够点亮一个LED了
或者找500:1的互感器  不过这种不多

网友C:
楼主图中的线圈不行,圈数不足,需要大幅增加。去买成品电流互感器吧,注意合适的变比就行。

网友D:
楼主照片中所显示的,不是电流互感器的绕法,在楼主所绕的线圈中没有感应电动势,因为磁通并未穿过线圈。

网友D:
看来楼主还没有弄清楚电流和磁通之间的拓扑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中的线圈不行,圈数不足,需要大幅增加。去买成品电流互感器吧,注意合适的变比就行。 ...

chunyang兄一看就知是九段,
开公司就得抢这样的大侠

网友E:
楼主的电磁耦合方式有问题,
就事论事,我说两句,不太好听,但管用,
想当年高考之时,此类电磁耦合的题目可是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地练习过,其印象至深远超过后来的普通物理, 所以在此一眼看出:

这种耦合方式线圈的绕向正好全是磁力线的方向,没有达到使大部分贯穿电路回路的效果,从而没有感应电压,

正确的做法是使用铁芯环,圈上,在铁芯上套一个圈数很多的线圈,线圈上即有感应电压,

这种低频场合,应该是硅钢铁芯,线圈的圈数应该很多的,可计算或实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磁耦合方式有问题,
就事论事,我说两句,不太好听,但管用,
想当年高考之时,此类电磁耦合的题目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中的线圈不行,圈数不足,需要大幅增加。去买成品电流互感器吧,注意合适的变比就行。 ...

问了几家成品电流互感器,1000:1的   5A电流输出5mA,电流可以但是电压很低,点亮不了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电流互感器
1000:1的 1ma 也足够点亮一个LED了
或者找500:1的互感器  不过这种不多 ...

电流互感器发现电流足够,但是电压较低,低于2V,点亮不了LED

网友B:
互感器出来的是电流 一般都是要并个采样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出来的是电流 一般都是要并个采样电阻的

是的,并个100Ω采样电阻,电压自有0.5V

网友F:
普通的互感器,就一个线圈,初级就1匝,从中心穿过。
你可以尝试初级多串几匝,看看次级是否可以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互感器,就一个线圈,初级就1匝,从中心穿过。
你可以尝试初级多串几匝,看看次级是否可以点亮LED。 ...

就是220V电源线在互感器上多绕两圈是吧?
好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发现电流足够,但是电压较低,低于2V,点亮不了LED

加一级倍压电路不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了几家成品电流互感器,1000:1的   5A电流输出5mA,电流可以但是电压很低,点亮不了LED ...

“电流可以但是电压很低”
你还是没有弄清楚电流互感器是怎么回事。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时是可能击穿绝缘的,哪有电压不够的事?
“电压较低,低于2V”,那是电流互感器保证精度的电压值。你要点亮LED,要什么精度?还“并个100Ω采样电阻”,那电流不是被电阻分走了么?
去掉电阻,保你能点亮。
注意: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开路,故而LED必须反并联一支二极管(反并联同型号LED亦可)。

网友H:
在回路里串一个整流桥,整流桥正负极短接,然后用整流桥两个二极管的压降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可以但是电压很低”
你还是没有弄清楚电流互感器是怎么回事。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时是可能击穿绝缘 ...

感谢指导
是用这样的电路吗?输出直接接两个正反LED,不用串联电阻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