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源晶振四个脚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7-07-07):
有源晶振也叫做振荡器。有源晶振里面包含了晶体管和阻容元件,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因此外观方面体积较大,正面显示有晶振频率和厂家印丝标记,反面则有4个金属引脚。

有源晶振四个脚是如何定义的?有源晶振型号类型比较多,而且每一种型号的引脚定义都有所不同,接法也不是通用的。所以下面扬兴介绍一下有源晶振常用引脚识别法,以方便大家: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因为有源晶振不需要CPU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有源晶振优点就是内置有振荡电路,故只需要提供合适的直流电源,即可输出稳定频率。省去了无源晶振与振荡电路的匹配等问题,但成本相应较高。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

以下是方形振荡器引脚分布:
1、正方的,使用DIP-8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4-GND; 5-Output; 8-VCC
2、长方的,使用DIP-14封装,打点的是1脚。1-NC; 7-GND; 8-Output; 14-VCC

BTW:
1、电源有两种,一种是TTL,只能用5V,一种是HC的,可以3.3V/5V
2、边沿有一个是尖角,三个圆角,尖角的是一脚,和打点一致。
Vcc out
NC(点) GND
有源晶振为四角方形或矩形金属盒子,看着标称一面(顶),左下空脚,右下地,左上VCC(5V),右上输出。接上电源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波形。

网友A:
你的图显示不出来,不过一般晶振有4个脚,一个VCC, 一个GND,一个OUT,还有一个NC或者压控脚

网友B: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