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勤机卡机的问题

楼主(2017-07-07):
(无正文)

网友A:
已在另帖中说过,楼主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判断,需要更多相关信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在另帖中说过,楼主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判断,需要更多相关信息才行。 ...

嗯嗯 ,好的,我知道的也不多 ,而且这个现象我也没见过,所以提供不出来什么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好的,我知道的也不多 ,而且这个现象我也没见过,所以提供不出来什么信息。 ...

没有足够信息自然就没有针对性的答 案。

网友A:
“答 案”居然成了违禁词!!!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退货了,还要查找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退货了,还要查找什么原因?

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啊 这是我们的产品啊

网友C:
示波器看单片机电源和复位脚然后复现通电过程

网友C:
另外 你可以把原理图放上来看看

网友C:
观察波形,你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了
如果这两个波形看不明白,多找几个可疑的输入脚 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单片机电源和复位脚然后复现通电过程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D:
   曾经“碰”过,重新设置,或内部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碰”过,重新设置,或内部电池没电了!…

不是,内部电池是有电的  而且是生产出来后出现的问题,测试的时候就是每次重启看能不能再出现这种结果,但是一直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