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这种电阻是什么材质的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07):
玻璃釉线绕,具体材质你要看厂家手册,不一定会说,用于加热的话不超过允许功率和允许温度就可以了。

网友B:
所有电阻通电都能发热. 但是否适合加热. 还得看被加热的东西对加热的要求.
比如, 用它来烧开水, 恐怕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