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数组显示问题

楼主(2017-07-07):
编写了一个液晶屏显示的程序,在显示一个数组内容的时候,会显示其他数组的内容有哪些原因呢?大家集思广益下,谢谢。程序应该没啥问题,串口命令也对。

网友A:
不要说程序没啥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程序没啥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

我是中英文显示,中文显示没问题,英文的就重叠其他数组的,看了半天,眼睛都看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中英文显示,中文显示没问题,英文的就重叠其他数组的,看了半天,眼睛都看绿了。。。。。。。 ...

肯定是程序问题,处理中文的时候,一个汉字是占用2个字节的,一个英文占用的是一个字节。所以中英文混显的时候,以12864为例,要么一个中文+一个英文+一个空位+一个中文,要想紧凑显示,就要重新处理了。

网友C:
典型的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程序问题。

找到什么原因了,是数组问题,我数组比如存了长度为5的内容,我看开辟的是A[5],就会出现,因该是最后没有“0”,或则"0/”,长度定义为6,会自动填“0”或则是“0/”,这样处理器就识别结尾了。之前没有就没识别结尾。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程序问题,处理中文的时候,一个汉字是占用2个字节的,一个英文占用的是一个字节。所以中英文混显 ...

找到什么原因了,是数组问题,我数组比如存了长度为5的内容,我看开辟的是A[5],就会出现,因该是最后没有“0”,或则"0/”,长度定义为6,会自动填“0”或则是“0/”,这样处理器就识别结尾了。之前没有就没识别结尾。谢谢大家了